求助,自己编的程序调试编译没有错误,但没有动作

楼主(2011-05-04):
我用的西门子200的PLC,采集的值超过设定值经过50ms延时后要求切除Q1.0,但按自己编的程序调试编译没有错误,但没有动作,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Q1.0是带自锁保存呢还是瞬时变化的。如果是带自锁保存的话应该可以实现的。如果是瞬时变化的那就需要对M0.0加上自锁。

网友B:
连上编程软件在线监控,就知道哪里的原因了
在这50MS之内要一直都大还是只要大一瞬间?

网友C:
M0.0得电时间没有50MS吧?值是变化的。

楼主:
我的Q1.0是瞬间变化的,那M0.0怎样加自锁啊?谢了啊!

楼主:
是要50ms之内一直都大才控制后面的Q1.0切除的!

网友D:
连线监控一下。

网友D:
M1.0动作时,程序中的Q1.0是否动作还决定于程序中别的地方怎么写的。
建议你使用置位与复位命令。
如正常时置位Q1.0。
M1.0动作时去复位Q1.0即可。

网友E:
多试 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Q1.0是瞬间变化的,那M0.0怎样加自锁啊?谢了啊!
并一个M0.0在你的VD400不就自锁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教啊!小女子受益匪浅!最近一直在做毕业课题,刚开始接触PLC,很多地方都很迷糊,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