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如题。将一USB-PPI的电缆接在笔记本上,安装好驱动程序后,试验了与本单位的其他S7-200的PLC通信,均正常。
  独有一台,怎么都连不上,显示“通讯超时”,电缆、连接及笔记本均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产生通讯超时的原因包括。
1.通讯波特率的设置
2.通讯端口的设置
3.通讯类型的设置。
检查后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PLC的串口有问题了。

楼主:
以上问题都试过了,问题是,用同样的线、同样的本本、同样的方法,可以与其他两台S7-200通信,却独独不能与此台通信。
我们通信时,是将笔记本设的主站、PLC设的从站(这是自动的),
有人怀疑是此PLC在编程时已将PLC设为主站,从而导致不能通信。
不知是否确实这样?如果是,怎么才能读出来呢?

网友B:
呵呵;也有可能是那台PLC通讯口有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加密了。PLC有没有给加密

网友A:
检查你PLC的通讯口吧!

网友D:
小笨熊,你知道个屁,就是一个垃圾

楼主:
该通信口是好的。因为该PLC的RS485口本是与触摸屏相连,原本生产都正常,通信也正常。
现在独独不能与笔记本相连。

网友E:
可能你的USB--PPI线是山寨的,而你的PLC,是曾经修改过通讯参数的。

你把PLC的开关拨到STOP状态看看可以通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