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MM440报欠压故障。有几种可能:
第一,输入元件特别是开关的触点有虚接;第二,就是电网电压低;第三,直流母线电容有问题;第四,变频器输入缺相;第五,变频器的电量检测回路有问题。等等

网友B:
回答的很犀利。。。。。。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