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460钢板上攻丝

楼主(2011-05-04):
在Q460钢板上打3.2的孔,攻M4的丝。用那个牌子的丝锥和钻头

网友A:
这个材料我没有用过,但按资料上来看,M4螺纹底孔应该用3.3的钻头。
丝锥可以用那种攻不锈钢用的丝锥加油试试,硬度只要在40度以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难。

网友B:
使用一般的丝锥就可以,按照先首锥后二锥的操作方式,不要一下子直接使用二锥。

网友C:
呵呵 这种材料还的退火后攻再淬火的好 当然了 硬要攻也攻得进 慢点 小心点操作就可以了 还有 刀具店有种专门用来在模具钢上开丝的高硬度丝锥 建议你用那个 并严格按照钳工开丝工艺操作 已防断锥

网友D:
Q40这种材料没用过,如果是钢料可用3.4的钻头钻底孔,用好一点丝攻就可以。在攻丝时加点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