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我公司生产的CD5280立式车床,主副刀架的滑枕{即Z轴,W轴}均采用的西门子1FT系列交流伺服电机作为进给驱动,在安装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经连续烧过3个同型号伺服电机,两个 刀架都烧过,跪求哪位大虾知道原因,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检查安装接线的规则,是否符合EMC规范?现场的高次谐波是否很强?再根据情况增加滤波元件。另外采用的绝缘导线是否原装原配?

楼主:
没有滤波器,使用的是西门子原装原配线缆,完全按照EMC规范,就是不知道你说的高次谐波怎么来检测?

网友A:
高次谐波需要采用功率测试仪来检测。可以将他的高次谐波幅值和波形检测出来,看看对地短路是不是谐波电压高所致。

如果采用的原装电缆,接线、布线都采用EMC规则,不至于会经常短路的。好好查下线路,特别是用示波表检测侠电机的电压电流波形。查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机轴有东西卡了,我就碰见过这种情况,卡住一个小螺丝,取出后恢复正常~

网友C:
电机烧坏,只有3个原因,1过载2绝缘老化.3质量问题,你有的是不是水货.国产的也不至于这样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