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MR-J2比较老了,MR-J2S是在MR-J2基础上升级来的,编码器精度、响应提高

网友B:
MR-J2同MR-J2S是不同替换使用的,最主要的是编码器精度不一样。如果要替换的话,是要整套换的。但它们的安装尺寸是一样的。接线也是一样的。但编码器线也不一样。

网友C:
呵呵;J2的比较老,外观与J2S相像,但电机与驱动器都不能互换的;

网友D(2011-10-02):
。但编码器线也不一样。也是一样

网友E(2019-01-04):
CN插头的针脚号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