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各位老师:
  请教如下问题:一卷扬系统 由主从两台电机(330kw/台)同时驱动,每台电机由两台6SE70变频器各500kw(一用一备)驱动,闭环矢量驱动方式。A组(1#、2#变频器控制1#电机,共用1#速度编码器);B组(3#、4#变频器控制2#电机,共用2#速度编码器)。A组与B组任意组合,A组为主动,B组为从动。原来两组运行电流、频率曲线都各自重合(正常),而现在2#变频与3#、4#变频任意组合运行时,1#、2#电机启动及低速电流曲线重合,但1#电机有“咔咔”的异响;之后在加、减速、高速、中速时1#电机电流比2#电机电流最大超出260A,且1#电机振动明显变大(2#电机一直都正常),两频率曲线也重合(正常)。而换为1#变频与3#、4#变频任意组合运行时都正常。经处理2#变频的速度反馈线及更换其CUVC板(参数不变,4台变频参数一样)多次试车无果。请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静等高手,我也学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