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按钮启动保持停止 所谓的二分频

楼主(2011-05-04):
先来一个最原始的
考虑了下,优化了一下
一想还可以再优化下
等效的一个
其实还可以再优化优化
想想应该还有其他办法
看看能否化简
翻翻书,又发现一个方法
无意间输入错误,结果还发现了一个新方法

楼主:
对最后两个,说实话,不是特别的理解。
希望有高手给予讲解

网友A:
用三菱编这个,你太复杂了。
LD X0
ALTP Y0
这样就足以。
两分频的基本,无需是一个XOR异或指令而已。

楼主:
学PLC也有3个多月了,工作也忙,真是一点都不长进啊。
另外能帮忙讲解下,我图上后两个程序吗。
说真的,一步一步,我能看懂。可是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B:
到达目的地的方法很多,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方法。

楼主:
方法虽多,但有些是表达一种思路的。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应该尽可能的弄懂。否则真有了具体的要求,恐怕什么都搞不出来了

网友C:
虽然是个简单的电路但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三菱编这个,你太复杂了。
LD X0
ALTP Y0
这样就足以。
两分频的基本,无需是一个XOR异或指令而已。
这个指令,好似只有FX的有吧

网友D:
以前看西门子的一个2分法,发来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D:
很多梯形图,当你不是很理解的时候,可以去画一下时序图,那么就很简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