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套松下伺服怎么玩?

楼主(2011-05-04):
这套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EDDT7364003,看手册上说是三相220V的电源输入,但是在家里都是单相220的电,我想把驱动器和电机连起来,在家调试着玩玩。但是就是没有这个三相的220V电,我该怎么办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驱动器接单相也可以的

楼主:
驱动器是E型的2.5KW的,电机我看也不小,不知道接个单相的220V带着电机运行可以吗?不会损坏驱动器吧

网友B:
一般750W以下的可以用单相,功率大了还是用三相的吧;

楼主:
在手册上找到接线图,电机端的H G K L已经找出,但是驱动器的E5V E0V PS PS 是哪一个?我看驱动器上这个X6编码器插头,里面上面3个铜触点,下面3个铜触点。这6个触点是怎么排号的,知道1 2 3 4 5 6的顺序了,我就知道怎么接线了。

网友C(2011-06-09):
看书。。。。。。。。书上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