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动系统

楼主(2011-05-04):
设计随动系统需要的方法是什么 ??怎么样减小误差??
l   利用伺服跟随编码器发的脉冲,怎样设定伺服的相关的参数和软件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误差???
   具体的就是一个送线的装置,上面装一个编码器,用PLC控制,伺服控制切刀,要控制的切的线的长度精度为1MM,怎么样控制误差呢??

网友A:
位置随动系统吗?比如数控机床的进给轴位置伺服控制系统就是!减小误差的得从具体各个环节来处理!楼主所给信息有限!!

网友A:
LZ用到具体用到那些装置?除了你提到的PLC、伺服电机(带编码器反馈)还有什么?有伺服驱动器没?或者变频器?

网友B(2011-06-11):
具体的就是一个送线的装置,上面装一个编码器,用PLC控制,伺服控制切刀,要控制的切的线的长度精度为1MM
表达的是不是利用编码器反馈给PLC来计长,然后控制切刀动作,切刀由伺服驱动,来保证所切的长度?这算随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