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安川g5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供电电源应为300V直流,加电时误以为是500V,通过三个60W串联灯泡加500V直流试验,结果灯泡微亮,24,15,12,5V电压都低,后改为300V,24,15,12,5V电压仍低,分别为10  7  6  2.3V,请咸老师及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可能的故障原因。(驱动板在变频器上加电显示各路电压应是正常的)

网友A:
请检查输出电压采样和反馈电路,尤其是基准电压是否因元件漏电损坏等原因,比正常值偏低一倍?可更换基准电压源元件一试。

网友B:
灯泡加多了,300V的电源串个100~200W的灯泡就可以了,500V的2个,如果不短路的话,短接灯泡。

你测量下到电源的P、N极间的电压是多少?我估计在灯泡上的压降大了。

楼主:
谢谢分析,一直以来我都是加三个灯泡,没出现过问题,除了这次!

楼主:
咸老师,现在5V电压太低,开关电源处于自由震荡状态,应该电压最高。(控制光耦次级电压15V,应该处于开路状态)

网友A:
不知是带载还是空载状态,若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可以为负载电路异常,使输出电路跌落。排除负载问题后,可用下述方法缩小故障范围。
在有灯泡降压和限流措施,并与负载电路全部脱开的情况下(可接入假负载),可以短接电压反馈光耦的输入侧,使稳压控制失去作用。若输出电压大为上升,则误差放大环节是起作用的,或正常的。若输出仍偏低,可判断故障在过流或过压保护环节,振荡芯片有误保护信号输入,引起限流或限压动作,引起开关变压器储能减少,使输出电压偏低。应检查过电流或过电压信号的来源,找出故障元件。
若输出电压大为上升,应检查稳压控制环节。

楼主:
开关电源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开关电源电路图如下:

咸老师,它是带负载时测量的。现在限流灯泡亮,明显是一次电流过大造成的,但二次电压低。开关变压器也没有特别的响声。

网友A:
哈哈,我的文档版本低,打不开文档,能否截图上传一下啊。

网友C:
电源反馈回路有问题·

楼主:
咸老师,截图贴不上啊!

网友D:
图是这样的
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