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我有一台深川SVF300变频110W空载输出三相电压正常。但带一个1.5W的电机试车。电机烧毁。前提是电机是好的。什么原因?急求。

网友A:
是不是转矩提升参数值设置过大?V/F值不对应,使电机激磁电流过大,引发磁饱和,烧毁电机?

网友B:
楼上高见!

网友C:
变频器过载保护会影响电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过载保护会影响电机吗?
对电机保护不会影响电机,但还要加装空开,热继等保护元件确保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VF300变频110W空载输出三相电压正常。但带一个1.5W的电机试车。不解!!
如果真是变频110W带1.5W的电机,那就是:咋就没有保护?应该是变频早就过载保护才对呀
  110W的变频器我是没见过 1.5W的三相电机闻所未闻,我OUT了

楼主:
请求
带1.5KW的电机。频率给到10赫兹。不到10秒就烧毁

楼主:
不好意思
是110KW.是1.5KW电机

网友G:
可能是变频的高次谐波把电机给烧了。应该是变频本事不大好。但是带110KW电机就没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