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1.施工工地一大概100米的塔吊 塔身接地 人站塔旁边用手接触一人高左右的塔吊身有强烈触电感! 用数字万用表测塔身对地电压有交流70V多伏 当时忘了测频率及用示波器看波形。
实测接地电阻为一点几欧姆(具体数字因为年数久已经忘了)
求解
补充说明:接地为TN-S  且低压室及现场均有正常工作的漏保  可以确定无漏电!
塔吊直线距离大概500米有一很高的移动信号发射塔。

这个问题应该是射频的问题。在周围存在大功率的射频设备时,塔作为天线,感生很高的射频电压,而且这个电压万用表根本测不准。人体对于高频射频电压还是很敏感的。

网友A:
电气从业15年经历两未解之怪状
今天看到有人提问玻璃门上把手带电的现象 不禁让我想起了我15年职业生涯中经历的两不解的电气怪状 现说出来 大家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1.施工工地一大概100米的塔吊 塔身接地 人站塔旁边用手接触一人高左右的塔吊身有强烈触电感! 用数字万用表测塔身对地电压有交流70V多伏 当时忘了测频率及用示波器看波形。
实测接地电阻为一点几欧姆(具体数字因为年数久已经忘了)
求解
补充说明:接地为TN-S  且低压室及现场均有正常工作的漏保  可以确定无漏电!
塔吊直线距离大概500米有一很高的移动信号发射塔。

2.同一工地 上海宝钢冶金从我甲方低压配点室接电施工,(宝冶需按表付我甲方电费)表和互感器都是他们提供的新表新互感器。接线也是宝冶一老电工 在我眼皮底下接的线 未见互感器及表接线错误 表铅封未见异常 但表记显示用电量为实际用电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经我方7人集体检查 硬是没找到窃电的原因。最后把表及互感器全换成我方购买的 接线由我方完成才杜绝了这一现象。
求解

原贴地址: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82852

网友B:
不会是质量出问题了吧

网友C:
我们厂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隔壁厂来借电     也没搞清楚         最后把表及互感器全换成我方购买的  且自己安装的。   才得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隔壁厂来借电     也没搞清楚         最后把表及互感器全换成我方购买的  且自己安装的。   才得以解决
看样子我们都碰到高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是射频的问题。在周围存在大功率的射频设备时,塔作为天线,感生很高的射频电压,而且这个电压万用表根本测不准。人体对于高频射频电压还是很敏感的。
应该是这样 但事过了多年了 缺少实际测量依据 要是哪再有这个情况就好确定了 用示波器或者扫频仪测量下就确定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估计是把一相互感器的同名端接反了,这样正好剩下1/3左右的功率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是射频的问题。在周围存在大功率的射频设备时,塔作为天线,感生很高的射频电压,而且这个电压万用表根本测不准。人体对于高频射频电压还是很敏感的。
而且说不定人体的高度正好是天线的谐振点,电压可能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