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一直以来学校教的什么的 好像PID都是正的啊,那么负值有什么作用呢?谁能具体讲讲啊

网友A:
传感器现有问题吧

网友B:
西门子200的P为负值表示正反馈,正直为负反馈

网友C:
发一个PID调试的口诀你就应该可以明白了。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网友D:
P的正负就是相当于加热和冷却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PID调试的口诀你就应该可以明白了。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口诀还蛮顺的 谢了 ~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么 最好来个例子

网友E(2011-06-10):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不错不错!!!

网友F(2012-11-26):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200的P为负值表示正反馈,正直为负反馈
学习了,谢谢!
三楼的楼主的口诀很实用,但有些DCS 的PID控制模块参数的设置不尽然,使用时应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