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求助,网吧电压不够是什么原因?
我网吧一共50台电脑,最近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 老是有一部分机器自动重起,关机,开35台左右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开满就出现这种情况,线是用的6平方线,线路烫手(电表到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分出2条线,一条接楼上的电脑一条接楼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老是自动关机呢?电压测过了是170左右  用钳表测试过电流20-40左右 (电业局的电工来测的)  大家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线路细了?还是什么问题,我去电业局 电业局说是电表的问题,说电表A不够 我也不知道电表是多少A的。。说加快表。

网友A:
线太细,换成10一16平方铜线
表是多少安?

楼主:
表是30A的 是不是表小了啊。

网友B:
线子换成10平方铜线,表加一点
你测的电压只有170V?
网吧里应该有大功率的稳压器的

网友C:
你的零线的截面积,要二倍于火线的截面积

网友D:
有点偏相,有条件可以把50台电脑均匀分到三相上,负载可以相对平衡一些

网友E:
电压也不高啊。。

网友F:
40个电流的有10MM2我建议用25mm2

网友G:
增大线路及电表容量即可解决

网友H:
我出让5KW三相稳压器,9成新,正太的,本人在广州工作,价格2000,有意的电我13925100256

网友I:
你的电压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还有线也用小了·

网友J:
网吧不是用的三相电吧

网友K:
线径改为10²,电表换大一点的,基本上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