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关于升压变频器的升压电路
                            ——由一例逆变焊机电路联想到的……

1、ZX7-315逆变焊机的主电路整流电路和控制电源电路
〔整流主电路、电容预充电控制电路〕3相电源经电源开关(空气断路器)QF1引入,输入由3块桥式整流模块组成的3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继电器KA1和两只功率电阻形为电容预充电电路,设备上电瞬间,继电器KA1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整流电压经两只并联功率电阻为滤波电容充电,使主电路A、B端直流电压逐渐上升,至一定值时,控制电源电路开始起振工作,继电器KA1得到吸合,短接充电电阻,滤波电容两端形成约530V的直流电压,由A、B端子供后级逆变电路。由于电容器具有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上电瞬间形同“短路”,会形成极大的浪涌充电电流,易损坏整流模块和引起电源开关跳闸。增加预充电电路,可解决这个问题。
电流互感器TA1串接于直流输出回路中,将整流电流检测信号,送入后级过流保护电路,实施过流停机保护。
图1 ZX7-315逆变焊机的主电路整流电路和控制电源电路
〔控制电源电路〕电源变压器TC1的一次绕组输入380V工作电源,经自耦绕组取出AC220V,供散热风机M1、M2,用于对逆变电源的场效应晶体管和输出整流电路进行强制风冷,以增强散热效果。TC1的双14V二次绕组,输入14V交流电压经全波整流后,得到约18V左右的不稳定直流电压,共分3路送入后级电源电路。第一路经82Ω电阻降压,稳压集成电路L7805稳压后,取出+5V供电,供数显表头显示焊接电流调节值(见下图5-11);第二路经串接二极管输入稳压集成电路L7812,取得+12V稳压电源,供升压开关电源振荡芯片KA3843的工作电源,同时作为后级控制电路的电源;第三路送入由PWM脉冲振荡芯片和电源开关管等器件构成的+24V升压电路,以形成+24V稳压电源,供充电继电器KA1的线圈供电,及后级驱动电路的供电。
振荡芯片KA3843(电路结构与原理同UC3843、UC3844),其电路原理本书有关章节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由振荡芯片IC1、电感L1和开关管VT1(元件序号为作者添加)等元件构成的+24V升压电路,电路工作过程的简述如下:+12V供电电源加到IC1的7脚以后,在8脚输出5V基准电压,经R5和VT2导通等效电阻的并阻电阻、C1定时电路和IC1内部振荡电路形成振荡信号,在6脚生成PWM脉冲,驱动开关管VT1。开关管VT1导通时,电感元件L1吸入电源电流,其自感电势上正下负,L1储存磁能,整流器D92M-02反偏截止;开关管VT1截止期间,因流入L1的电流不能突变,故L1产生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势,形成经L1上端、3300uF电容到地和经L1下端、整流器D92M-02、+24V负载电路到地的磁能释放回路,此时,整流器D92M-02正偏导通,经1000u电容滤波,为负载电路和提供电流。因L1的自感电势方向为上负下正,其负端接于18V整流电压的正端,L1的正端相对于18V整流电压来说,形成升压输出。
开关管源极的两只串联电流采样电阻R1、R2将电路工作电流转化为电压检测信号,输入IC1的3脚,在过载发生时,改变IC1的6脚输出脉冲的宽度或使其处于保护停振状态;+24V输出电压,又经R6、R7分压后,由R8引入到IC1的电压反馈信号输入端2脚,实施电压闭环控制,达到使输出电压稳定于+24V的目的
稳压集成电路L7812输入端的两只二极管D1、D2为隔离二极管,上电瞬间D1导通,不稳定18V整流电压加到L7812的输入端,使L7812输出的电压提供IC1的起振电压和电流。当+24V电压稳定建立后,D2正偏导通,D1反偏截止,L7812改由稳定的+24V供电,由此保障L7812输出稳定+12V,作为IC1的稳定电源,避免因电网电压降低使整流18V跌落,使L7812的输入/输出电压差超过容许值时,引起+12V供电电源不稳,使后级控制电路的+12V、+24V电源电压都不稳定,引起工作失常。
电源振荡电路中,因晶体管VT2的控制作用,不但有脉宽调整作用,而且随电路工作电流的大小,振荡频率也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从而使本电路有别于常规的开关电源,成为调宽又调频的电路。在上电期间和工作电流偏小时,VT2导通程度“较深”,其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等效电阻较小,与R5并联形成的电阻值较小,定时电路的时间常数较小,电路振荡频率较高,电感元件L1的存储能量增多;在工作时或故障时,引起工作电流偏大时,因电流采样信号电压上升,使VT2正偏压变小,VT2导通程序“变浅”,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等效电阻变大,IC1的4脚外围定时电路的时间常数变大,电路振荡频率降低,L1的储能量减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工作电流负反馈控制环节,利于维持工作电流的稳定。

图1电源电路中,+24V电源,是由18V左右的整流电压升压后取得的。由此联想到升压变频器的输入220V,输出380V三相交流是可能和可行的。实际电路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先将输入单相AC220V整流,变为约280V的不稳定直流,再经如图1的L1、VT1、IC1逆变升压电路,将280V升压为530V直流,再送入IGBT逆变电路,得到AC380V三相输出电压。但由于升压电路的电路结构和元件体积所限,升压变频器仅局限于小功率机型。
将此逆变焊机电路与大家共享,可借以参考和了解升压变频器的内部电路构成,及升压电路的原理。

旷野之雪
2010,5,5

网友A:
我一直觉得直接整流2倍压得到600伏左右直流电就行   但没试验过 记得很多日系电器设备就这样

楼主:
楼上朋友说得有道理,2倍压整流取得逆变供电,也有可能啊,电路结构更为简单啊。
希望有见过实际电路的朋友,给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哈哈。

网友B:
2倍压整流
效率不高吧
可能跟开关电源一样,有两个绕组
变成升压,跟逆变焊机刚好相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倍压整流
效率不高吧
可能跟开关电源一样,有两个绕组
变成升压,跟逆变焊机刚好相反吧!
如果你觉得倍压整流效率低  可以用两个单相全波整流滤波后串连成600V啊 这个难道不和原变频器整流电路一样吗?  只是多重复了一个全波整流电路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倍压整流
 效率不高吧
 可能跟开关电源一样,有两个绕组
 变成升压,跟逆变焊机刚好相反吧!
如果你觉得倍压整流效率低  可以用两个单相全波整流滤波后串连成600V啊 这个难道不和原变频器整流电路一样吗?  只是多重复了一个全波整流电路而已!

你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D(2011-06-10):
来看看各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