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一台施耐德ATV31变频器,通电面板显示NST,意思为自由停车,端子输入无效。改为面板操作后(tcc=loc)按动RUN键电机转动,最高只能上升到10hz。改回端子运行后在24v端子连接LI1-LI6的哪个上变频器都没有反应。LI1-LI6端子内部是阻容元件和二三极管组成的缓冲电路,无光耦。外加控制信号后,处理电路末端能上升到5v,撤去控制信号后回到0v感觉缓冲电路也正常。
   有哪位大侠熟悉ATV31的设置,我只想改为端子运行,端子调速。请指教。因为该机的说明书太难懂了。

网友A(2011-08-02):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得先量下24V-LI1之间有无24V,ATV31主板有选择开关(有源,无源输入)。FCS是参数初始化,这种机少接触的人都很讨厌的,说明书看起来是有云里雾里的感觉

网友C(2012-08-15):
设置外控启动参数I-O-   TCC项目设为2C,外部调节频率设定CTL  FR1项目设为AL1,就可以外部起动,电位器调速

网友C:
要想恢复出厂值可以设定DRC-  FCS项目选择LN1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9-25):
tcc改成2C双线控制模式 3C的相当于自保持模式 有个点要接常闭按纽 做停止按纽用 端子控制速度 +10V-COM接电位器 AI1接电压频率信号 CTL控制菜单Fr1改成AI1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