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方便使用的计时器功能,因为计时器的时基是可以任意改的,不象其它PLC的计时器按地址分段分不同的时基,例如你用TON延时开指令,你双击这条指令,就可以选择1秒、100毫秒或10毫秒不同的时基了

网友A:
我先记住这点,到时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