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我这有个很菜鸟的问题想请问各位大虾。
在处理模拟量标准信号的时候有一种信号是0--20mA一种信号是4--20mA。
现在我有一种压力范围是0-10Pa的检测范围,请问当压力是5Pa时对应的电流。
0--20mA时对应的电流是10mA请问范围为4--20mA时对应的电流是多少?是8mA还是12mA?怎么计算?
电流和压力的换算我是通过程序来完成的。

网友A:
应该是12mA吧。

楼主:
请问12mA是通过什么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

网友B: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啊!
(0,4),(10,20)推出直线方程,求解5Pa时输出电流12mA。

楼主:
感谢三楼答复。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C:
三楼能详细说说你的原理吗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原理!只是一个线性换算问题!压力传感器的转换是线性的,画下压力与电流信号的坐标系,两点确定直线,初中时的数学直线函数y=kx+b的换算关系!适用用一切先线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