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请教各位大师!我公司用的双线圈的电子镇流器,如图所示。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些问题,
   前几天安装了这类镇流器灯具的房间吊顶把这些灯拆下了来。现在顶吊好了,再把这些灯装上去,可装上去后没一盏灯亮个。
每次开灯只有灯管两头亮一下,就不亮了。这两天一直在查,可到今天还没有亮,很急。我想问下这类镇流器的原理。这什么拆下后再装上就不亮了呀?
  以前用这类镇流器的灯具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安装在夹层时,只要一碰它,就不亮了。这时把L.N线拆了后,再过段时间接上就会亮了,这也是瞎摸出来个,搞不懂咱回事,所以请教各位大师了!
谢谢!很急!

网友A:
灯管匹配不良使之电子整流器内部过流保护或启辉器没拿掉

网友B:
查查灯管是不是接触不良,还有启辉器。

网友C:
电子式的镇流器是不用起辉器的。看看灯脚接触是否不良

网友D:
也可能是灯得问题     我也遇到过    换了个新的灯就好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灯脚接触都很好,也试了换灯管。可就是不能亮,很急呀!周一又要去查了,领导要求要快修好!
灯管和镇流器都匹配个!
就是找不出什么原因来!
呵呵,请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E:
我现在用的也是飞利浦的镇流器  没有出现拿个 现象   把镇流器换掉看看

楼主:
今天镇流器还没到家,也没有换!
可是以前只要把L.N两根线折了,过段时间再接上去,保证灯不动,就行了,可这次也不行,真怪。
装了六盏,只有三盏亮个,不知咱回事,现在只有等新的镇流器回来了,再试了。

网友F:
一拖2的只要一个灯管没接触好,两个灯管都不亮~!

网友G:
换其他牌子整流器如;三雄。欧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拖2的只要一个灯管没接触好,两个灯管都不亮~!
也有可能,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网友H:
电子的总出问题  而且不好找   还是有老式的比较可靠

网友I:
不是有三盏亮吗?把其中的镇流器换一下试试?我遇到的类似情况都是灯脚问题

网友J:
这种故障大多数都是镇流器的问题

楼主:
呵呵!
如果有一个灯管接触不好,或者没有装,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K:
查下接线是否出错了

网友L:
如果楼主查出什么毛病的话,希望说下分享下、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也没修好、整流器、灯脚等都换了个遍但还是没好,最后还是换了一套新的灯具才好了,希望楼主分享下、谢谢!

网友M:
有几个灯管配几个单个的电子整流器不就完了。

网友N:
是不是进出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楼主查出什么毛病的话,希望说下分享下、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也没修好、整流器、灯脚等都换了个遍但还是没好,最后还是换了一套新的灯具才好了,希望楼主分享下、谢谢!
你好!今天我们去修了。怪了,灯管装上去就又好了。
以前我们遇到,都是断电后,等过段时间再去接上就好了,也没查出什么原因,用这类镇流器的灯具,只要一碰就不亮,呵呵!
我也没摸出什么原因,希望以后能一起分享是什么原因!
也请各位大师能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