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题

楼主(2011-05-05):
为什么一台电视开机有杂音
为什么一台电视换台有杂音
这是俩台电视机的毛病,

网友A:
检查相关滤波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B:
伴音电路的几个电容检测一下;电源滤波电容也要检测一下,这几个应该有一个坏的。

网友C:
分别是什么型号的电视机??
换台有杂音是静噪电路故障 检查CPU的静噪电路 知道你所说的换台杂音是瞬间还是没搜到台前一直有杂音 很难判断 这种故障应该是算电视机里最难查的故障之一了 你在这里说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D:
没说什么(年代)电视,如果是以前那种---开机旋钮,调台也要旋,就是件老了,接触不好,换件。

网友E:
估计楼主是要换新的了
现在修电视机的都不多

楼主(2011-07-19):
是想学学

网友F:
电视机已从模拟到数字,crt快淘汰了,数字的资料不好找,有人说;模拟十年,数字两年。从头学挺难的。

网友G:
讨论下,大家经常修电视吗?

网友H:
查看一下中轴如果台正的话应该就是伴音中周内小电容坏了如果不敢确定就把两个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