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本人是初学者,请教一下大家PLC和变频器、触摸屏的硬件连接方法和通信等的设置,最好有图说明,也可以介绍下这方面的书,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首先要把几个产品型号贴上来;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的手册!上面的通信部分都有说明的,至于硬件接线也与通信方式(单工,半双工,全双工),物理连接头(RS232,RS485,RS422等)有关,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多!PLC程序的通信格式设置与通信协议有关,具体你得看手册通信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的手册!上面的通信部分都有说明的,至于硬件接线也与通信方式(单工,半双工,全双工),物理连接头(RS232,RS485,RS422等)有关,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多!PLC程序的通信格式设置与通信协议有关,具体你得看手册通信部分!
我现在工作的单位新装了几台机,只有变频器手册、电路图。没有PLC、触摸屏手册,不知道都是这样的吗?还有我现在很想了解它们是如何连接的,如三菱的FX2N系列PLC和GOT1000触摸屏、FR-E740系列变频器、MR-J3-350A伺服放大器的硬件连接方式,不知哪位高手可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