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ABB变频器停用很长一段时间后(大约两年),现投入使用时,电机表现为出力不够,带不动负载,但变频器却不报警,请各位给予分析是何原因?

网友A:
hui
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你好我是ABB的技术。假如出现那种情况,请改变9902的参数,然后再跳回FACTOR控制宏。然后通过操作面板启动电机,并通过面板进行频率的变化,看电机是否有出力不够的现象。

网友C:
可以试试

网友D:
停用时间长内部电容失效了吧。

网友E:
检测运行时的电压如何

楼主:
大家好,问题已解决,是控制回路编码器乱码所致,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