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5):
现有三菱FX2NPLC和TOP触摸屏用PLC编程口和触摸屏能通讯,但用FX2N-232BD和422BD怎么也不能通讯,是不是需要编个通讯程序,还是要设置。本人是个新人恳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呵呵,用BD卡 和触摸屏通讯,要在PLC系统设置里选择专用协议.再根据各方设定一致就行了!

网友B:
呵呵;那你连在PLC上自带的编程口通讯上了??

网友C:
与422-BD通讯和编程口通讯一样不需要设置的!与232-BD,485-BD通信(要参看具体触摸屏通信部分),把触摸屏当作外设备通信,程序中需要设置的!具体可以看触摸屏手册通信部分!

网友D:
BD扩展口是一种单纯的扩展口,如果你插通讯口可以通讯,而BD扩展口不能,则说明你的扩展口有问题,TOP的屏我没用过,呵呵,不过三菱的我只发现三菱屏和Q基板通讯的时候需要设置,其他的还没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与422-BD通讯和编程口通讯一样不需要设置的!与232-BD,485-BD通信(要参看具体触摸屏通信部分),把触摸屏当作外设备通信,程序中需要设置的!具体可以看触摸屏手册通信部分!
回答的不够严谨!只要该屏支持(422,485,232)与FX2N通信,PLC程序不需要设置的!
如果把触摸屏当做外设,利用RS指令来做,肯定是需要设置的,这个时候得利用触摸屏内置通信协议!

楼主:
编程口能通讯,按照通讯协议422BD能通讯,232BD还是不能通讯FX是用link还是用lLOADER通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你要看下你的触摸屏的手册中有没有介绍和三菱通过232连接方式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