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单独一面高压柜,没有直流电源,请问操作机构采用哪种方式为好?,交流的还是弹簧的?

楼主:
采用手动操作如何?

网友A:
没有直流电源除了手动操作你觉得还有其他方式吗?高压分合闸没有使用交流系统的,电路都断开了还有交流源吗?

网友A:
小笨熊,有时候真的高估你的技术能力,现在不但口臭,连技术也太臭~!高压设备使用交流合闸是什么时代的东西了?使用交流合闸有什么缺点你知道吗?早期的交流合闸电源来自哪里你知道吗?不懂的去百度搜索一下,搜索不到再来这里问我!怪不得这里有人公开骂你。本来技术探讨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人品德太差,不但懂的不懂的都乱叫一通,还要下下带有侮辱性语言,技术界有这种人,真是感到羞耻~

楼主:
如果从别的地方引入交流电可以采用交流操作电源吗

网友A:
问题是现在已经淘汰了交流合闸这种操作方式,没有直流合闸干脆就用手动操作,也没什么的。

网友B:
技术论坛应该就题发挥,提出各自的看法,这是上册,大家伙以为怎么样?
记得以前好象曾经用电压互感器的100V整流作弹簧的储能电源,不知现在还有没有用的。

网友A:
以前的高压系统使用交流合闸都有,其原理是利用PT柜的电压互感器的100V电压作储能控制,这种技术现在已经不用了,原因是PT柜的电压互感器输出电流太小,就算通过储能装置进行了储能,有时候也因为合闸过程中储能机构能量的一次性消耗,导致高压断路器出现跳跃现象,致使高压开关寿命缩短和对电网造成多次冲击,由于已经涉及到供电的稳定性,还有就是PT柜作为系统的保护装置,其稳定性非常重要,假如使用PT进行操作的话,一旦电网出现欠压或者震荡,那么,整个操作很有可能出现失误。这是一个淘汰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电力部门都有一个要求,凡是使用高压进线的一定要配备高压进线柜,在高压进线柜没有合闸前,其后端所有柜子不得操作,而PT柜是位于进线柜的下一分支,进线柜不合闸PT柜也没有操作电源可言了。

网友C:
容量小一点的直流电源价格不高
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D:
首先看是什么开关,中置柜的开关真空开关。交流,直流都可以。如果是一台高压柜,建议用一台1000W瓦的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