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通电即显示E015,查说明书,E015是紧急刹车,是不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不知道检修思路是什么了,渴望指导.

网友A:
你有没有用到急刹车,用到的话配的刹车电阻适合符合机型,如果还报故障应该是变频器坏了,可以送至我司修理。

网友B:
硬件故障:维修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
有可能是制动电路击穿短路了。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