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 T63的用法

楼主(2011-05-06):
说明书上说T63是1ms积算定时器,可为什么我用个小程序演示不了呢。就用一个按钮控制T63 定时时间32700。可是我一松按钮,监控值又清零了。并不是积算定时器所说的,要复位才能清零。可是这样的话和普通的定时器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呀?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发表意见??

网友A:
1MS累计型,是T31吧。

网友B:
楼主从试验可以看出,T63是一般定时器;
先前的“使用手册”上,有笔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从试验可以看出,T63是一般定时器;
先前的“使用手册”上,有笔误。

是的!不过中文编程手册RS指令有部分是错误的,不知道现在改过来没有!最好看看英文手册!

楼主:
前面的软元件表里写的是T63,你说的这个地方我也看到了。应该是笔误。怎么可能T31不经任何设置,又是100ms又是1ms的呢

楼主:
请问谁有英文版说明书。

网友D:
这个是1mS的定时器,但不累加;

网友D:
英文的资料;
T63并不是累加型的;

网友E(2024-11-04):
FX1S没有积算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