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有两个问题:
1.两个com口公共端是什么意思?橙色和红色的区别?
2.假如我遥控器的电源是AC36v,是不是控制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也要是AC36v?

网友A:
1、橙色是控制电路的电源输入线,经过10A保险管和总控制开关对控制回路作总控,红色是受控之后的二次控制电源输出,红\橙的关系就是开关前后的关系。2、遥控器电源是多少V ,那么相应的电器元件就是多少V。

网友B:
还没用过这个

网友A:
安监部门新规定,电动起重设备(电动葫芦),其遥控器操作电压不得高于36V,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遥控器电源电压只能是36V,但是你可以通过线圈电压为36V的接触器驱动380V的电设备,明白吗?

网友A:
这个起重设备的控制原理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C:
橙色接多高电压,就可以驱动多高电压的接触器

网友D:
4楼说的对,很像台湾禹鼎的接收器,我们用了很多...........

网友E:
禹鼎的遥控器

网友F:
1、橙色是控制电路的电源输入线,经过10A保险管和总控制开关对控制回路作总控,红色是受控之后的二次控制电源输出,红\橙的关系就是开关前后的关系。2、遥控器电源是多少V ,那么相应的电器元件就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