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1-05-06):
选报通信问题,恢复出厂编制,故障继电器动作,但是不报任何故障,开机有1.5个电流电机响不转,调频不起作用。关电源在开出现IDXR6370  1  不报故障但是所有控制键不能动作,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怎么回答呀?反正我看完了你的介绍,什么也说不上来。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也不知道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是不是有错误?恢复出厂设置,是不能直接工作的。需要重新调试,然后才能运行。

网友B(2011-06-10):
问题太笼统 故障点不好确定 1、变频器故障 2、电机故障 3、接线故障 4、变频器参数故障 排除发吧 www.bjwnxs.com

楼主:
台安变频器,故障提示“用行修改参数”,修改方法改回就可以,但是该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