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本人初次接触西门子PLC,现在是菜鸟一个。有许多问题要问各位达人,麻烦忙小女解答一下了。
1、可不可以用Labview实现西门子s7-300与PC机之间的通信?
2、看到好多用VB或VC实现s7-300与PC机的通信。如果我用VC实现他们的通信,可不可以用Labview做监控界面?
3、问大家最基础的一个问题:s7-300与PC机的通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通讯就是两个设备间交换数据。300和PC通常有串口和网络方式,看你用哪种方式。

楼主:
我用的串口的

网友B:
PC里面安装了什么组态软件?一般的组态软件都有MPI协议,直接用232-485的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C:
用LABVIEW 可以实现与S7-300通讯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