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锅炉汽包水位用差压变送器和智能型专家自整定pid调节器来控制,设置中水位为0水位,调节出来的水位比现场实际液位低是怎么回事,只有设置成20多或更多时才能与现场相符是怎么回事,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
分两步来判断以此缩小查找的范围,即不进行自动调节时变送器的指示与玻板水位是否一致,如果这步就不对,则看看变送器的量程对不对,迁移是否正确,导压管有无堵塞、泄漏的现象,变送器使用前是否经过校验。否则就查自整定调节器及相关的参数,或者不用自整定,改用常规PID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请问下二楼,在现场如何确定差压变送器的零点量程呢,把差压变送器三阀组的正负取压口关闭,打开平衡阀,这时显示的是不是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这样说对吗,零点在现场能看吗?打开正取压口或打开负取压口时关闭平衡阀再打开负压或正压的排污阀时分别测出什么值呀让您见笑了刚接触现场维护,您能详细介绍下现场分析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A:
在现场要确定差压变送器的零点及量程,对于智能变器用手操器就行。对于普通的变送器是要经过校对、调试才行。通过开、关三阀组停表,只能知道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有没有进行了迁移而已,并不可能知道原来调校的量程是多少。按楼主的方法来开排污阀是不好的,这样会把双室平衡容器中的冷凝水冲跑了,就要加水或等自然冷却,所以这样的操作是不可取的。在现场有时为了确定变送器是否正常,是可以快速开闭一下排污阀的,来观察变送器的电流变化方向。

楼主:
谢谢您每次给与的帮助,再问一下你所说的通过开、关三阀组停表,只能知道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有没有进行了迁移而已,意思是说输出电流超过了20ma就是正迁移了吗?小于4ma 就是负迁移了对吗?打开平衡阀时,关闭正负取压阀是测20ma的对吗,那测验4ma 时,阀门又是怎么样开关的呢?或者说通过电流来判断迁移与否时,三阀组的开关状态分别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要求变送器的测量范围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某一数值开始,就称为变送器的迁移。迁移相当于改变变送器输出特性的斜率。从大于零的某一数值开始时称为正迁移,小于零的某一数值开始时称为负迁移,如测量范围为+10KPa--+200KPa时,零点应正迁移到10KPa;测量范围为-2000KPa--0KPa时,零点应负迁移到-2000KPa。
    不管是迁移还是没有迁移,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一定要与测量的量程对应的,即变送器输出信号的上限值与测量范围的上限值相对应。零点调整和零点迁移的目的,都是使变送器的输出下限值与测量范围的下限值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