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电极式水位计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的分析方法和解决办法

网友A:
电极式水位计属于电阻式测量仪表,即当水接触电极时产生电阻突变,也就是用水的导电性来测量水位。用多个定点的测量电极就可以进行水位的连续测量。针对电极传感器而言,常见的故障有电极密封处泄漏、电极接地、电极开路、电极的测量头被腐蚀、电极接至显示仪表的线开、短路、接地。

楼主:
请问下二楼,电极接地,开路如何用万用表来判断呀,如果有水位的话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来测,其中有两根线是不是通着呢

网友A:
电极明显的开、短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就可以测量出来了。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来测有无水位是不理想的,原因是蜂鸣档测线路的通断是可以的,但其停、发音的电阻范围有限,搞不好可能会发生误判。因为我们知道,用电极测水位是依据水与蒸汽的电阻率不同来测量的,即水位筒的电极在水中对筒体的阻抗小,在蒸汽中对筒体的阻抗大,因此在电极水位的测量中,并不是有水浸泡着电极时电阻就等于零,而水没有浸泡到电极时电阻就无穷大。在现场判断故障时,应结合显示仪的指示来检查电极是否正常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