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计量不准

楼主(2011-05-06):
我们车间有一台110KW的电机,电流表显示与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悬殊60A,电流表互感器也都换了新的,电缆也是国标70平方的。
例如电机电流表显示170A,实际用万用表测量显示240A,电机发热。冬天就没这个问题,是不是线槽散热不行,
请教一下各位专家。

网友A:
看到你的描述以后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如果你的电流表是安装在现场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电流回路线路损耗的问题.
         2   110kw的电机用70的电缆如果线路长的话是不是有点细啊.
         3   电机发热可能和电机负荷过大或环境温度高有关.至于你说的线槽散热问题我不     是很明白.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