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

楼主(2011-05-06):
有两个电机启动,三个启动条件;{1}电机1启动后故障时2号电机启动。{2}2号电机启动后故障时电机1启动。{3}可以自动启动包括以上2个条件。电机到达水位停止。有控制高手给说下,谢谢了,我是新手。

网友A:
二选一电路+水位控制电路就可以达到。

网友B:
用互锁能实现。

网友C:
是自动启动,还是手动启动?要是自动启动的话,需要加控制器的,低水位控制启动信号用plc来实现控制功能。

网友A:
呵呵,4楼,你够浪费的,一个基本电路都用PLC控制,强!

楼主:
各位好 我的是三个条件都必须有的一个电路,还是控制的,PLC太先进了我厂不要。
如果是PLC的话就太容易了,控制得我老是想不起来。
自动启动和手动启动都在一个电路控制上实现。
1号故障2号必须立刻开启的,没有时间的。
谢谢各位的参与,各位再想想。

网友C:
那就多加几个中间继电器,用1号和2号的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动作,再控制1号和2号继电器的动作,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检测电机故障的点是热继电器还是接触器或空开,点太多了!

网友A:
现在太忙,稍后给你一个电路参考一下,再让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D:
6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其实可以把KA1去掉的,但是去掉之后觉得电路不太直观了,所以还是保留吧,去掉KA1的话,只要把KM1、KM2的回路串在105#线上就是了,但整个电路不是很好看。

网友E:
我给你画个硬件电路图:有什么不清楚提出来,给你回答

网友E:
上个图有无,见下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有无,见下图:
楼上只是一个水位的范围控制,和楼主的要求不太一样啊~!

网友A:
离题了,11楼,命题作文~!

楼主的要求是一个水位器进行控制,两台电机互为备用,当其中一台故障时,另一台马上投入运行。水位控制要求是水位低要自动开机,水位满自动停机。控制电路既可以自动又可以手动。

楼主:
各位好 我的是三个条件都必须都有的一个电路,还是控制的。
如果是PLC的话就太容易了。
自动启动和手动启动都在一个电路控制上实现。
1号故障2号必须立刻开启的,没有时间的。

网友G:
用继电器就可以搞定,并不难加几个互锁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不会请高手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两个电机启动,三个启动条件;{1}电机1启动后故障时2号电机启动。{2}2号电机启动后故障时电机1启动。{3}可以自动启动包括以上2个条件。电机到达水位停止。有控制高手给说下,谢谢了,我是新手。
需要问你两个条件:1、你的压力信号怎么获得?电接点压力表?
                 2、你所谓的一台坏就换下一台启动,这个信号怎么获得?热继电器?

网友H:
看着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呀,还得高手来解答呀!

网友A:
我的图纸不规范吗?没人看的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图纸不规范吗?没人看的懂?
看是看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是不是刚启动时,两台电机有随机性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图纸不规范吗?没人看的懂?
看是看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是不是刚启动时,两台电机有随机性啊~!
人家是要水位控制器一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图纸不规范吗?没人看的懂?
看是看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是不是刚启动时,两台电机有随机性啊~!
是有随机性,先到先得。

网友J:
用PLC控制

网友K:
v_v
我觉得楼主可以改一控制说明,从实际应用来说达到的效果也差不多的,   1#电机做正常使用,然后在2#电机做备用,刚开始先启动1#电机,故障时自动启动2#电机。看你的电路启动那台电机貌视无法确定。

网友K:
你想电机能够先到先得的,然后故障自动换机的话,我想你首先要电路能自己判断目前出故障的是那台机,然后该换那台机,这样的话你就还得加以些继电器。

网友A:
想要指定那台机运行,哪台机做备用也是简单的事,何必还要加继电器呢?只要把KA1改成KT就是了。

楼主:
有没有那位给画一下控制的电路图,我的理解能力很差。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那位给画一下控制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