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PLC不能关,如果关了长度就会变掉,每次都是-5.1mm.如果重复开关机的话不会累计,但是只要在开机后编码器变动,再关开机,就又会多-5.1mm,我想问一下可能产生这个的原因,PLC里的电池没有问题这个长度的数据是编码器输出的,但是我现在把编码器拔掉了还是这样,比如我现在不用编码器,长度数据清0,我开关一下PLC,就变成-0005.1,再开关机还是-5.1,不累加。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程序是叫别人编的,我不太懂。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首先,你是把问题说了,但是你这个机械是用来做什么的没有说呀,定长有问题如果只是开机时候有,那一般是机械上问题,但是程序上也可以做调整,如果是每次都是这样,那你输入值大了不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最好找编程序的人看一下,这么长的程序没有注释,谁能看懂?

网友C:
这个问题是由编码器内部预设值引起的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把程序做个修改就好了。你应该这样处理,把你读出来的计数值赋给你的预设值,当你开机或者达到某一触发时,重新触发你的预设功能。把你的预设值赋给你的读数的地址。希望能帮你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有问题联系我 QQ;5294556   EMAIL;rtuoly@163.com

网友D:
这个可能是 SM0.1造成的
关了 再开 要运行SM0.1后面的语句的 估计有问题

网友E:
你的程序HCS—REST中的sm0.1改成sm0.0即可

网友E:
把HSC—REST中的SM0.1 改为sm0.0,然后在主程序中用SM0.1先调用它.再执行其它的程序。把主程序网络3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