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小马拉大车

楼主(2011-05-06):
今天车间试车  : 有一45千瓦电机,一台30千瓦变频器(施奈德 av1 61) 事出突然 厂里没有准备45千瓦的变频器,无奈就把30千瓦的变频器接上了,设备试车需要低速运行大约在8—10赫兹运行,当变频器启动后(在8赫兹运行)电机转动起来有一卡一卡现象。请问各位老师这是小马拉大车的正常现象吗? 可不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使电机一卡一卡的现象消除???

楼主:
请各位了解的师傅们帮帮忙呀

网友A:
不建议小马拉大车

网友B:
小马拉大车可以,还要大马干什么

网友C:
这应该是共振引起的,躲开这段频率就好了

网友D:
小马拉大车就是在低频率下运行也不是太好
不建议这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共振引起的,躲开这段频率就好了
1、建议LZ可以查下这款电机的共振频率是多少,确认下是否是共振引起的,如果是共振,则应避开此共振频率段;
2、另外有一种可能是输出力矩过低了!原因分析:变频器基频时输出转矩最大的,8-10HZ的频率比较低了,输出也应该比较低了。LZ可以适当调高频率试试,看振动是否逐渐消除;
3、请教高手,小牛不合适拉大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小牛只要能拉动大车 且对小牛没有损伤就可以吧

网友F:
小牛拉大车????看负栽而定

网友G:
楼主这个系统,采用的是V/F控制吗?如果是,那频率太低了。还是工作在比较高的频率下才行呢。8Hz太低了。改成矢量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当频率加大到15赫兹以上 一卡一卡的想象基本就没有了

网友G:
那就别用V/F控制了,采用矢量控制吧。

网友G:
小马拉大车,往往是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救急”、“救火”的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种应用保证安全的关键是两条:第一,负载必须要小于变频器的容量而不是电机的容量。要针对变频器的最大电流对其限幅。保证电机工作时其电流不超过变频器连续工作电流的允许值;第二,设置电机参数要按照铭牌数据设置,但电机的转矩要限制。如果是V/F控制,更要注意其启动电流的限制。防止变频器过电流。

网友H:
我也建意用矢量控制

网友I:
变频器不能小于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马拉大车,往往是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救急”、“救火”的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种应用保证安全的关键是两条:第一,负载必须要小于变频器的容量而不是电机的容量。要针对变频器的最大电流对其限幅。保证电机工作时其电流不超过变频器连续工作电流的允许值;第二,设置电机参数要按照铭牌数据设置,但电机的转矩要限制。如果是V/F控制,更要注意其启动电流的限制。防止变频器过电流。
 您说的太对了 这种情况实属无奈

网友J:
低频运行不太好,建议看下所拖动的负载什么样。

网友K:
频率太低,提高频率就不会有问题了。
小马拉打车当然可以,是否可以用小马,取决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