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6):
请问各位兄台:
     MOTOMAN机器使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据资料上介绍使用的是绝对编码器,但不知为什么既然是绝对编码器为什么还配的有电池保存编码器数据?

网友A:
你好,安川机器人所用的电机是绝对编码器型的,但会多出一个OK信号是要在开机时就检测的,主要是查看电机是否配套。所以需要用外部电池供电来作该信号的电源。

网友B(2011-06-11):
以前还真没注意到,只知道是绝对值的,但没想过它为何需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