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目前变频器是采用矢量控制的多合适直接转矩控制的多?

网友A:
矢量控制的多。

网友B:
这种调查还是由制造商自己去统计销售量来比较吧。估计矢量控制的多。

网友C:
矢量的多,DTC的比较少。各有优势,组合适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