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各位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里有一个西门子PLC机柜,只要一开机柜门就会出现几个温度点出现一个跳跃,大概二十分钟就又回到原来的温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线错了吧

上海龙万设备有限公司    www.dragonwan.com

网友B(2011-06-16):
温度模块或端子板上的温度补偿电阻接触不良。
如果只是变化不是跳跃则是正常现象:一般柜内温度高,开门后降低导致显示温度变化。

网友C:
是电阻信号还是电偶信号?估计有谐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