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原来是 用三菱的,现在改用国产信捷,我编程的时候发现信捷的软件没有像三菱的SFC的编程方式,而且也没有仿真,我是这样想的,我打算用三菱SFC编好程序,转换成梯形图或者指令表,然后再照葫芦画瓢写在信捷的软件上,可以不可以? 信捷的plc能否正常工作?
 时间不多,明天就要试机,我要把程序都确定无误才好,我打算是用三菱编好仿真ok后,就写进信捷的plc中去,现在机器没有到,没办法试这个plc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我担心三菱的和信捷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要是确定程序在三菱上ok,能在信捷上也ok就好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好好看了一下信捷说明书没有?

网友B:
大同小异啦,修改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C:
还是和三菱有一点区别的!楼主在转的是注意和三菱的对比下!

网友D:
我用过两台,其中1台继电器触点出问题,另1台已用3个月还没问题,主控和顺控步进编写有些差异,不过信价比很高,不是要求很高的设备完全可以采用信捷!

网友E:
信捷对顺序控制做得比较好的
信捷不是有一个功能叫"顺序功能块"吗,好好阅读,会比三菱的还好用哦!要不你用海为也不错呀,仿真功能很好!

网友F:
现在各厂家编程方式都差不多比猫画虎都能用。不用担心。

网友G(2011-06-21):
信捷挺好用的

网友H(2011-09-09):
性价比很高

网友I:
国产的功能要求不高都可以用的

网友J(2019-01-27):
信捷还真的是没有SFC,不过你试着用S,这东西比SFC更棒

网友K:
信捷的价格便宜,编程和三菱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