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急停功能可以直接在转移条件中加上常闭,急停时候让常闭断开这样实现吗?或者说可以直接返回S0初始状态可以吗?
手动可以在输出并联上手动按钮吗?(SFC转换的梯形图输出是直接从左母线输出,怪怪的,我并上手动开关如何?)

网友A:
急停时用ZRST指令,将所有线圈全部复位。
手动状态和SFC程序分开做,在做程序时注意不要使用双线圈,这个问题是很简单解决的了。
也可以用 CJ+FEND指令。

网友B:
急停用zrst全部复位,并回到初始状态,手动操作程序跟自动状态流程程序切换开来就可以了,单独用梯形图写,也可以调到一个状态下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停用zrst全部复位,并回到初始状态,手动操作程序跟自动状态流程程序切换开来就可以了,单独用梯形图写,也可以调到一个状态下去写。
谢谢,还有个问题,如图 有三个分支,应该是那个条件成立就执行那个分支吧,其他的都不会执行,我这3个分支当中都有个状态输出Y3,不知道会不会错误呢?

网友B:
可采用辅助继电器,然后再整体输出Y3。

网友C(2016-08-06):
一直都用梯形图编程,感觉在编一些机器顺序动作的时候挺麻烦的
不知这个状态图好用不?编个流程会比较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