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今天修车床的时候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220V的电会自动跳了又接通,我用的是变压器  跟 开关电源 2接触器 PLC

当按启动的时候前进碰信号后退 但在主轴刹车的时候   220V电压突然没了 然后又有了(一次)
起先我以为电动机坏了,换了一个又没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PLC的24V给文本供电,奇怪的是,给他接通的时候  同样出现 220V电压突然没了 然后又有了  (一直反复着这样)

网友A:
有点像刹车电路故障

网友B:
分析一下什么时候出的故障,如果每次都执行某一个动作的时候跳电,那就是这个动作的执行元件出问题了。用表测量这个元件的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一到程序结束的时候就会出现  只要有刹车 就会这样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有可能是某个接线螺丝松动了。供电的问题。

网友D:
楼上的建议可用,先检查供电电源回路、或排除有供电回路故障。

网友E:
把原理图贴出不是更好分析,盲人摸象;

网友F:
什么车床呀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线路上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帖和回路出来啊

网友H:
检查变压器的接线是否完好。

网友I:
有可能是变压器接点脱焊,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J:
应该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应该分开接两只变压器

网友C:
你的线路出了问题,有漏电的地方,检查吧。主要是可移动的导线。

网友K:
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L:
电路接线可能有问题,顺便问一下刹车是什么刹车

网友M:
先检查线路吧!

网友N:
检查继电器

网友O:
线路虚接的可能性极大!!!!重新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