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变慢

楼主(2011-05-07):
为什么装了变频器之后电机没有原来工频转速快呢```变频器不是可以提高功率因素`按理来说应该要比原来好啊```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你变频器的频率调低了

网友C:
普通最多调到60HZ这样的话跟之前的最好速度是一样的

楼主:
变频器没问题,而且频率都是50HZ。

网友D:
楼主用什么判断转速慢的呢?

楼主:
转速
变频器上面有电机转速在线检测参数···

网友E:
首先转速与频率有关系,60f/p,一般的变频器输出频率都可以打到60Hz,部分变频器可以做到75Hz及以上。因此变频器可以驱动速度与工频时一样。
你说的情况,我认为是有可能的。这是因为当你的负载太大时(相对于变频器功率),变频器输出的功率无法打到电机的额定功率或者说无法提供负载额定运行时的功率时,速度会比工频时慢。当然你需要确定,工频时你的电机是不是额定或低于额定负载运行的,如果是,那肯定是你的变频器功率选小了,无法输出慢满功率(慢转矩)

楼主:
转速慢
电机是45的配的变频器也是45的
 今天去调了转差频率补偿。之后又把频率调到了52HZ都还不行,而且电机发热还严重
 请问除了这两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D:
测下实际转速比较准确

网友F:
变频器的实际输出转速比工频要慢
检查一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G:
估计是负荷太重了

网友H:
变频器设置有问题,例如频率不对,限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