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我用plc采集一个3毫秒的信号,为什么PLC的输入点不会接通,但是输入点的指示灯会闪一下。检查过点没坏。  是不是输入点的接通时间太短?

网友A:
一般PLC的普通输入点接受的信号频率大约在15Hz~30Hz之间。

3ms信号的频率远远大于普通输入点接受的频率,请使用高速输入进行信号的采集。

网友B:
推荐看看PLC的输入刷新

网友C:
有些厂家PLC输入点自带5ms或10ms滤波系数所以不行。每个PLC都有高速脉冲输入端口可以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哪家的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