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三菱PLC 双线圈问题

楼主(2011-05-07):
这个是我在三菱PLC 编程手册上面抄过来自己在FX2N中输入的
大家看看 是不是正确 不正确应该怎么改
还有我通过检测 发现有个双线圈问题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 这个程序通过CJ 只有一个(y001)线圈起作用
谢谢 各位大侠的指导

楼主:
晕 我的梯形图怎么没有出来

网友A:
需给出要达到什么要求,才好判断程序是否正确;若是判别语法错误,则可借助于编程软件;
双线圈问题,只要不妨碍程序功能的实现,是允许存在的。

网友B:
在一个扫描周期里不会同时执行Y1输出,没问题的

网友C:
程序里面有二个Y001。
写双线圈不是仅用CJ挂号跳转就可以了的,还要写入一个块结束 FEND. 这样从FEND以外的程序将不被扫描。
以前我也曾用这种方式来写程序,但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办法。所以基本上好多年没有这样用过了。还是用一个中继来转一下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个扫描周期里不会同时执行Y1输出,没问题的
我是新手 具体怎么实现呢 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里面有二个Y001。
写双线圈不是仅用CJ挂号跳转就可以了的,还要写入一个块结束 FEND. 这样从FEND以外的程序将不被扫描。
以前我也曾用这种方式来写程序,但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办法。所以基本上好多年没有这样用过了。还是用一个中继来转一下更好用。
能不能举个例子 就举这个例子呢

网友C:
改成:第4步 X1---------(M100)
第40步X12--------(M101)
最后写成: M100---------|-----------------(Y1)
M101---------|

网友D:
PLC梯形图程序中是不允许重复输出的。所以你要去掉一条带Y0001输出的逻辑程序。
还有在梯形图中双线圈输出是不允许存在的,编译的时候是无法通过的,所以程序也是不允许下载的。
你可以通过程序编译帮助进行错误查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