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整流桥

楼主(2011-05-07):
有点不明白,这应该是整流桥串联

网友A:
应该是3相可控整流桥。

网友B:
对于单个来说它是3相可控整流桥,可是其中一个的输出是直流,怎么通过另外一个电路的,未能看出来。未知此电路用于何种场合,请教了。

网友C:
还没见过此种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整流方式,逆变是16个管。此电路判断电流不低于4000A

网友D:
楼主的这种整流电源为串联型,当然是提高电源电压,保证电源的质量。

网友D:
楼主,想想两节干电池串联的结果。哦了。

网友E:
那位老师对中频感应电源精通呀,我要学习

网友F:
这就是中频感应电源的一种呀,这种很常见,只不过你没搞过中频!

网友G:
不知道这种电路的电源频率是多少?也不知道那个H型开关电路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它是怎么关断的?

网友H:
电源频率50HZ

逆变频率50-75K或更高都有。

它是反压关断。

楼主:
我只搞过 50KW-1000KW 的中频电炉。 50KW-500KW逆变可控硅是4个管的 500KW-1500KW逆变是8个管的。整流桥都是三相全桥,中频控制板MPU-2(6脉)和MPU-6大芯片(6脉)。12脉24脉没搞过,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整流桥串联、,逆变16个管的。估计容量几十吨。只知道国内最大中频电炉40-50吨

网友I:
想请教下 前面的三相电源是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B:
请教两桥串联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J: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