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输出

楼主(2011-05-07):
各位大侠,小弟想请教一下三菱PLC怎么设计脉冲输出,包括脉冲频率和方向,谢谢

网友A:
有脉冲指令,方向自已控制输出
用定位指令,方向会自动判断输出

网友B:
多看看编程手册吧 三菱的编程手册很全面的啊

网友C:
手册上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D:
楼上还是那么热心

网友E:
有PLSY和PLSR
看你实际的需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去看了下手册,稍微懂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