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问题

楼主(2011-05-07):
我在运行Wincc画面时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
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的个数超过软件许可所允许的范围。
不允许再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
或进行修改。
请删除不再需要的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
以便再能进行修改

点确定后

 还有一个对话框
由于另一个程序正在运行中,此操作无法完
成。请选择“切换到”来激活正在运行中的程
序,并更正问题.

激活到大概65% 下面到5%就不动了
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外部变量数大于授权所规定的数量,如:你是1024点授权,意味着你只能使用不大于1024个外部变量,要解决这个问题,请使用更大点数的授权。

大多数非正版的用户,都是不要花钱就将所有授权受上,殊不知,当同种软件多个授权同时授上时,将以最小点数授权为准。正版用户请购买升级授权以提升授权点数。

Wincc项目名,计算机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严禁使用中文字符。

楼主:
那怎么删除以前装的授权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删除以前装的**呀

删除隐藏文件夹AX NF ZZ下的EKB文件。

楼主:
你有大一点的wincc6.2的授权吗 有的话给我发一份吧 sunchaojuan@yahoo.cn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
谢谢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把小点的授权删了 就行了

网友B:
你把窗口关了重新打开就好了,我昨天遇到跟你一摸一样的问题,关了又打开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1-07-07):
老虎
授权一般是删不掉的而且 有时候 你找不到 AXNFZZ文件夹  即使你显示隐藏文件夹也不行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解决的办法是 把以前的授权 剪切转移到硬盘里 就可以了 注意必须是硬盘 优盘是不行的(因为用优盘授权剪切不到优盘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