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请问各位大侠:FX-1N 和FX-2N的指令系统是不是绝大部分是相同的?我是菜鸟,刚学PLC,票子不多,想买更便宜的FX-1N 的。除了发脉冲,定位那些指令不想学其他指令都有兴趣。上页的帖子看到有前辈说FX-1N没有浮点数指令,那是不是意味着FX-1N的不能做模拟量和PID指令了,我的印象当中模拟量是带小数点的吧?还有FX-1N和FX-2N的模拟量模块是否可以通用,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存储和高数计数数值的存储的数据寄存器字号是不是一样的呢?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模拟量模块可以放到FX1N系列PLC中,可以处理模拟量
其实定位指令更重要,为什么不要学呢?
浮点数相对于定位指令要简单些
PID指令FX1N也支持的

网友B:
PID指令FX1N也支持的

网友C:
赞同2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定位指令之所以不想学是因为身边没步进和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指令不经过实践对我来说就是似懂非懂了,呵呵

网友D:
呵呵;单论主机的定位功能,FX1N还要方便一些;
FX2n的CPU速度要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