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对地故障报警

楼主(2011-05-07):
一上电启动就出现对地故障报警,(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检查电机正常,更换一台新的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以前的电机内部短路,或者是U、V、W输出缺相,也有可能是接地导通

网友B:
电机绕组对地绝缘不够。

网友C(2011-11-13):
变频器本身故障而已